楼主(2019-08-07):
请问这一条报警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A:
M400开始到M415的16个位当中任何一个ON的时候会触发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K4   和   后面的K0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不只16个档需要报警 ,那K4和 k0是怎么改的。这条指令是比较指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K8M400那是M400后几个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D355是什么意思

楼主:
救 大神 指点。新手一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K8M400那是M400后几个档
如果改成K8就是32个档,从M400开始

网友C:
这个是三菱的PLC程序吧!
D355是一个寄存器
三菱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分五种
1 通用数据寄存器(D)
2 锁存数据寄存器(D)
3 文件数据寄存器(D)
4 特殊寄存器(D)
5 变址寄存器(V、Z)
这五种数据寄存器除了锁存数据寄存器(D)和文件数据寄存器(D)能保存断电前的数据外。其它寄存器上电后的初始值都是0。

网友D:
引用 楼主:
K4   和   后面的K0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不只16个档需要报警 ,那K4和 k0是怎么改的。这条指令是比较指令吗
三菱的PLC  K0代表常数 0  是比较指令  只要前面的16个开关量有置1的该指令导通。

网友E:
这个"K4"如果看过works2本身的应用手册,指的是从此位开始的16位,这个"<>0",简单来说就是任意一个BIT ON了就<>0就回路导通了。

网友F:
<>0小于或者大于0

网友G(2019-10-01):
为什么k4m400就是16位。从m400-m415

网友H:
论坛三小时,百度三分钟!这个是三菱基本的比较指令,与到不懂的,先自己研究一下,实在不懂再问

网友I:
K1M400表示M400-M403       B15  0000 0000 0000 0000 B0
K2M400表示M400-M407                  K4     K3     K2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