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各位好,用串口调试助手给FX3U发数据需要什么格式,无协议通讯,是直接发就行了还是要什么格式

网友A:
串口通讯,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硬件,RS232? RS485? RS422?对应硬件选择PLC与电脑的接口转换工具
其次要弄清楚通讯协议是什么?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校验方式,如果是无协议通讯,是不是还有校验码计算算法?
再选择对应的串口,按照PLC能接收的方式给它发数据帧

网友B:
有fx系列的编程口协议,根据协议发送。

网友C:
PLC可以扩展个FX3U-232-BD,做232通讯,三菱有专用的计算机协议,有专门指令代码读写软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扩展的是FX3U-422-BD

楼主:
现在我扩展的是FX3U-422-B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指令我有用,现在通讯不上,第一次用三菱PLC

网友D:
扩展的是422BD那就编程口协议了!不过编程口协议不公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程口协议是不是没办法跟上位机通讯,如果可以要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程口协议是不是没办法跟上位机通讯,如果可以要怎么做
大部分组态软件、触摸屏都支持三菱编程口协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程口协议是不是没办法跟上位机通讯,如果可以要怎么做
编程口协议虽然三菱不公开,但是实际上网上有关它的报文说明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