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松下PLC扩展模块坏,更换后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更换之后有没有把这个点写到程序还是怎么

网友B:
应该说明是那个系列的,最好有图,现在信息太少了无法判断

网友C:
扩展模块里面也没有程序
型号正确,接线对了正常就输出了。

网友D:
FP-X系列的吗?左侧有DIP开关,要设一致的;

网友E:
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模块?

网友F:
我怀疑一个是最后一个扩展拨码开关没有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是最后一个扩展拨码开关没有拨导致,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再次感谢

网友D:
呵呵;下次记得先把使用的型号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