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起死回生

楼主(2019-08-08):
联想v450用了十几年了前几天开机慢慢地暗下去不显示了   打开发现高压条坏了网上化7.5元买了一个通用型的  找出供电电源我那个是19v的别的机子不一定  再找出开关线亮度调整就不接了只接三根开机一切正常哈哈  那是老式的我另外一台笔记本是用LED的…

网友A:
灯管应该也已经老化了,为什么不直接改换成L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这样用着到时候再改吧…

网友B:
10几年也该换了,不然厂家怎么生产笔记本了。

网友C:
10多年了,耐用。只是安装新的软件估计会卡。

网友D:
上个月把老笔记本DELL D630救活了,发现是电源适配器坏了,放在冰箱冻了一夜,无损拆开,最后发现是插笔记本的插头那里经常弯折短路了,处理后正常,电源白拆了。

网友E:
我的也是V450刚做完升级没用多久就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把老笔记本DELL D630救活了,发现是电源适配器坏了,放在冰箱冻了一夜,无损拆开,最后发现是插笔记本的插头那里经常弯折短路了,处理后正常,电源白拆了。
还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G:
都是爱折腾的人,理工男正常操作

网友H:
我的IBM T60电池都换了好几个了,上次屏幕自动黑屏买个二手屏连外壳的化了一百多,换固态硬盘,增加内存条,XP系统裸奔,装点常用的软件还可以继续服役,反正我高端的PLC用的少,新的惠普机反倒是闲着时间更多。笔记本电池换出来后,解体,分辨出损坏的电池,把好的电池找出来,网上买几套小米充电宝的外壳和线路板,充电宝又组装了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池早给我扔了   PLC就装四种软件  三菱  欧姆龙  信捷   台达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说起T60,我2012年左右买了台二手的1400,用了几年。后来启动不了了,自己瞎折腾,还是没能修好,就干脆换电脑了

网友J:
我也有个老笔记本, 就是万一有人找我看设备程序用的,  放公司宿舍不安全, 用旧的不怕丢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个机主板很少出问题,拆机装机的教程网上有,开不了机,检查一下触摸版下面的内存是否安装好,现在120G的固态和内存便宜,改造一下做一般的工程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后来闲鱼卖了。懒得搞,看着还不舒服

网友K:
修修补补再用几年!

网友L:
能修好就不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