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想这样做,当某个布尔变量(例如AA)为1,按下快捷键(例如CTRL+F10)时,会弹出指定的一个画面。不知怎样实现?

网友A:
应该能实现。
1、做一个按钮,功能是打开那个画面。
2、按钮的显示条件,AA=1。
3、给按钮设置一个快捷键:Ctrl+F10。

OVER

楼主:
如果是通过按钮打开的话,我就不需要设置快捷键了,除非没有快捷键+变量的方式才考虑按钮隐藏显示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过按钮打开的话,我就不需要设置快捷键了,除非没有快捷键+变量的方式才考虑按钮隐藏显示方式
按钮只是个中间过程,你可以不用啊。快捷键+变量俺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一是原先是主画面东西太多了,不太想放多个按钮,二是这是个隐藏画面,是想达到某个设定条件,然后才会告诉管理员按指定快捷键才能弹出这个画面,这个隐藏画面某个情况下是不会告知管理员打开方法的。
当然无法按以上方式实现的话,就按钮隐藏+权限的方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