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作为一个初学者,请问unity pro软件的变量在哪里监控,例如%mw250这个地址

网友A:
可以对左侧的动态数据表点击右键,新加动态数据表,然后把需要监视的变量填在里面在线就可以监视到了。

网友B:
要是经常用的固定地址,还可以在操作员屏幕做一些类似上位机画面的调试显示。

网友C(2019-11-17):
可以上位机 监控  也可以在下位机程序监控  还可以强制  主要看你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