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各位大神,我们工厂一台机器的plc程序功能不够,厂里叫我把程序调出修改一下,程序上载到电脑后进行修改,应该在什么模式,是写入模式还是监视模式啊

网友A:
最好是,监控写入模式~~

网友B:
你不熟悉操作,那最好先上传到电脑保存做好备份,然后选择写入模式修改程序,确认没问题后再下载到PLC中。

网友C:
上传到电脑,保存,另存一份,修改 调试
水平不行找人搞了。

楼主:
请问监视写入是否就是在线修改

网友D:
监视写入我理解通常是手动激活某个点,只是改变点的状态,楼主要增加功能,显然需要离线增加对应功能的程序语句,然后保存,下载,在线监控测试效果。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管怎样先保存好一份。另外复制一份出来进行修改,至于在线修改还是离线修改取决你要增加多少,不多的话当然监控写入模式增加就好,太多的话写好程序在下载到PLC。万一程序有问题当然是下载原来的那份回去就好。

网友F:
是日系的PLC?

网友G:
如果修改不大,可在线修改确认无误后下载,否则还是上载,在PC 上修改确认无误后下进PLC 。

网友H:
有的plc支持在线修改,但是还是说得好,应该上传一份备份,然后再改,不行还可以还原回去。

网友I:
上传,RUN写入

网友J:
如果程序没有备份那么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备份程序
然后将备份保存好,至少做到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能够还原。
不备份的话搞不好会出大问题!
上传选择在线读取,然后存档
后面就可以先离线完善功能,模拟无问题后下载!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

网友K:
这贴到这里基本可以结束了吧,楼主如有其他问题另开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