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西门子 CP343-1 ,订货号 6GK7 343-1CX10-0XE0,通过step 7 组态后,CP343-1 RUN正常,不插网线 BF灯亮,插上网线BF灭,通讯正常。请问组态硬件后,cpu运行,CP343-1不插网线的情况下,BF灯亮,插上网线,BF灭掉,通讯正常,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具体见以下图片。

以上情况是否正常?
另外,有的模块,组态以后,即使不插网线,BF灯也不亮,请问能说明上面的情况不正常吗?之所以有区别,是硬件本身差别还是软件可设置,比如检测是否有外部连接,影响BF灯的指示状态。
两个问题:1、不插网线BF亮,插网线BF灭掉,通讯正常,这种情况,模块是否正常?
         2、有的模块即使不插网线,BF也不亮,与之前状态有区别,为什么?硬件差别还是软件设置?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前段时间为了方便在线监控,给十几台机器加装了cp343-1lean,硬件版本好像是2.1,没遇到楼主这种状态,其中有几台过几天就自己处于stop,后来发现是由于343于cpu供电不是一路导致。如果不影响使用,楼主可以慢慢找原因。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是例如触摸屏走以太网的 但不需要硬件组态 这种插不插网线不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路供电,不带什么负载,都是给cpu供电的307电源供电的,不影响使用,只是想确定亮BF灯的情况,以及插不插网线有的模块亮起BF,有的不亮,什么原因,硬件或者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需要连接其他设备,只是pc,组态完,硬件组好后,下载到cpu里,不插网线有的模块BF会亮,插上就正常。有的插与不插都正常,BF不亮。都可正常使用,改到用cp343-1网口都可以用,想究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