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助人为乐的小蜜蜂上线!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变频器相关的内容,附上富士电机21张PPT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菱、富士、东芝等日企垄断了中国变频器市场,随后,国内开始发展变频器市场,一时间涌现了几百家变频器制造企业,但大多仍集中在低端市场中。之后,中国变频器市场便出现泾渭分明的格局:外企占据高端市场,国内低端市场价格战则打得很激烈。

随着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革新,工业企业对作为电机调速节能关键性设备的变频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

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

变频器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变频器:

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

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是整流器,整流器,逆变器。

而变频器的主电路由整流器、平波回路和逆变器三部分构成,将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功率的“整流器”,吸收在变流器和逆变器产生的电压脉动的“平波回路。

上图是一副变频器接线图。在变频器的安装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例如变频器本身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会干扰一些设备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上加上电缆套。又或变频器或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距离动力电缆至少100mm等等。

老电工手把手教你看懂变频器接线图
https://v.qq.com/x/page/m0815cshh1g.html

如何正常的进行变频器的选型工作,是众多企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所面临的困难,此外,单就变频器本体进行选择,而不考虑变频器选型和容量匹配是否合适,也是不科学的。本文将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对变频器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并在文末着重讲解进行变频器选型的15个要点,以及容量匹配问题。

楼主:
变频器制造严格的测试体系

https://v.qq.com/x/page/j0893hj9ih9.html

如何进行变频器的选型

一、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

二、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其次,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高次谐波,会造成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会变坏。

三、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变频器应放大一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四、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

五、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

六、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

七、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

八、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九、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

十、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大多是利用已有的电动机。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

十一、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

十二、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额定输出电流的变频器。

十三、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十四、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

十五、单相电动机不适用变频器驱动。

如果单有变频器本体的高可靠性,而变频器选型和容量匹配不适当,组成的变频调速系统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可靠性,甚至无法运转,那么如何来保证变频调整系统正常高效运行呢?

我们要确保变频器的容量匹配。首先根据负荷性质,正确选用变频器类型。总的原则就是什么性质负载特性配什么特性的变频器。

(1)恒转矩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负载力矩基本恒定不变。应选具有恒转矩性能的变频器。其过载能力为150%额定电流维持1分钟。
(2)平方转矩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负荷力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即M∝n2,离心式风机,水泵为它的典型代表。具有M∝n2特性的变频器其过载能力较小,110%-120%额定电流过载1分钟,

(3)恒功率负荷生产设备-在调速范围内,转速低力矩大;转速高力矩小。典型设备如机床及卷绕机构。

(提供资料的作者都是好人表情表情)完!

网友A:
文章是不错,但是上面富士电机几个字样太明显;话说回来,富士产品在选型资料这一块是做的比较一目了然的。如果能提供下载文档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和小孙学变频如同一辙,在于创新,技术更新

网友C:
这个PPT相当地清晰了,给你点赞!这种估计是没有文档可以下载所以贴上来了吧

楼主:
嗯嗯确实是没有!可以收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