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绝对值编码器在转轴的任意位置都可读书一个固定的与位置相对应的数字码。从上电开始,绝对值编码器可以告诉你旋转轴的位置。甚至断电后旋转,重新上电,绝对值编码器仍然可以给出正确的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单圈和多圈编码器。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360度内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单圈编码器的基础上多了记录转动圈数的数据。

绝对值编码器的优点:

v断电可以记忆目标的位置。
v实时的位置监测。
v实时速度、零点预设、分频
v多种通信方式:模拟,并行,串行,工业总线,Ethernetv抗干扰能力强
v节省系统资源、支持多编码器。

然而,增量编码器在轴转动时产生脉冲。常见的是两路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这些脉冲必须由外部设备来记录。
因为增量编码器只输出脉冲,所以必须有个参考位置才能知道有意义的位置信息。所以每次上电,必须先找到参考位置才能知道轴的准确的位置。这样需要转动轴并花费更长的时间。

增量编码器的优点:

v方便脉冲计数和频率监测应用。
v方便速度、方向和位置监测。
v比绝对值编码器成本更低。
v比绝对值编码器原理简单。

网友A:
使用上是绝对编码器更方便 能实现闭环控制。个别的需要首次使用回下零位或设定下零位。掉电保持。
价格上是相对编码器很有优势。走绝对位置需要上电回零。走相对位置在行程允许的情况下可不回零,如皮带循环使用的走固定距离的,
所以选用编码器要注意你使用的工艺要求 可以省下一些银子。

网友B:
本胖基本上是测速用增量编码器;测距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确实很贵,尤其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但绝对值编码器的可靠性比那些用增量编码器改的所谓智能绝对值编码器要高。

网友C:
现在有的绝对位置编码器实际就是普通增量编码器+CPU+电池,成本低精度高,与主机走通讯。缺点是电池,主要应用在一些伺服驱动器等,电池安装到驱动器里面

网友D(2022-03-10):
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如何可以计算电机旋转角度?
请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