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第一次看见三菱的这种符号,画红线的地方, 我在软件里不知道怎么输进去,前后也没有说明

楼主:
结构化编程还没有用过,看来还得另外找点资料学习。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 不知道这种有什么优点?

网友A:
简单项目看不出来,复杂的工程估计有些好处。

网友B:
第一种,指令表编程形成程序基础的指令表编程方式。特点就是通过指令语言输入顺控指令的方式。该方式是顺控程序中基本的输入形态。

第二种,梯形图编辑。特点就是使用顺序符号和软元件编号画顺控梯形图的方式。由于顺控回路是通过触点符号和线圈符号来表现的,所以程序的内容更加容易理解。即使在梯形图显示的状态下也可以执行可编程控制器的运行监控。

第三种,步进梯形图,可以根据机械的动作流程进行顺控设计的输入方式。特点就是根据机械的动作流程设计顺控的方式。可以相互转换的指令表程序及梯形图程序,如果依照一定的规则编制,就可以倒过来转换成SFC图。

第四种,ST(结构文本)具有与C语言等相似的语法构造、文本形式的程序语言。特点是可以通过语法进行控制,例如与C语言等高级语言同样,采用条件语句进行选择分支、利用循环语句进行重复等。这样,便可以简洁的方法书写清楚的程序。

第五种,结构化梯形图可以使用触点、线圈、功能、功能模块等回路符号,将程序以图形的形式描述的语言。特点是基于继电器回路的设计技术创建的图形语言。容易直观理解,因此普遍用于顺控程序。

第六种,FBD(功能模块表)可以使用进行特定处理的部件(功能、功能模块)、变量部件、常数部件等,将程序以图形的形式描述的语言。特点是沿着数据以及信号的走向连接部件,可以方便地创建程序,提高程序的生产性。

以上内容是转载的

楼主:
问题在这,上面选择结构化工程还不够,下面还要选择结构化梯形图FBD才能进入这种编程模式

楼主:
教材这一个实例程序模拟成功, 只是教材上的运行标志 常闭应该是错的,改为常开就对了。

楼主:
最后一行的复位指令可以这么串联,也是第一次见,, 如果不串联, 像上面两行指令并行输出,效果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一行的复位指令可以这么串联,也是第一次见,, 如果不串联, 像上面两行指令并行输出,效果有什么不一样???

串联的话,需要前一个块正确运行后,其ENO才会为ON,才会驱动后面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