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比如我要发送 send_message:="P"; 引号中的字符串P给计算机。。。但是计算机那边需要接受到换行符才能进行回复,ABB这边该如何写这个。是在P后面+\r\n吗。好像也不正确; "P\0D"好像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我要定义字符串变量是这样吗send_message:="P\0D\0A";
我在编程的时候输入反斜杠就会提示错误

网友B:
消息后面加上 \0D\0A 即可

网友C(2019-11-29):
回复 网友B:
请问里面的“COM1”是字符串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