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PLC和触摸屏两端有422和232接口,由于距离远想转成485,
1、这两种接口哪种转成485效果好?
2、网上包括淘宝都是232转485的资料和实物,422转485的介绍为什么那么少,用不着吗?还是不用外接转换电路?

网友A:
你PLC用的详细型号先报上;

网友B:
用两个转换器就可以延长了
PLC232----232/485转换器------延长------485/232转换器---触摸屏232

网友C:
几百米还是更远

网友D:
有多远?10米内直接用232不转也行

楼主:
FX3U连接GT2310触摸屏,距离120米

本来以为很简单,买了模块FX3U485-BD,后来发现不支持485通信,
准备再买个232或者422的扩展模块接在PLC上,反正都要转成485,正在犹豫买哪种?
我感觉两边422转成485可能会效果好的,但网上介绍的都是232转的,我弄不清区别

网友E:
GT2310和FX3U-485BD走RS485可以直接通信啊,为什么还要加转换器

楼主:
手册上面没有支持485的连接,485是连接变频器的

网友F:
422-485,不一定非得用转换器,你可以试试把发送和接收的两对线给并联上。差不多有一半的情况下是可以的。硬件上这样没问题,但软件上不一定都能用。因为自己发射的数据、自己也能收到,就看程序上怎么处理的了。

网友G:
个人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422,和485的区别就是是否是全双工,可能什么设备都不需要就能连上。422本身也直接远距离。

楼主:
版主,请问是1、2相连,6、7相连对吗?

网友E:
刚看了一下手册,GT23系列不能连485BD,可以连接232BD和422BD.你的通信距离一百多米,可以选422B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就是在考虑买422BD还是232BD呢?但422转485的转换器没有卖的,不行自己制作一个,哪位有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A:
120米估计实际工作时经常会断线;

网友H:
120米?就是普通超五类双绞网线的标注距离也只有100米。。。实际上还得看你的走线环境。

网友I:
用无线就不用担心线的问题了

网友J:
直接用485哪一种通信接线方式接一根就行了,最好用屏蔽双胶线!

网友K:
就目前认知的还是232应用多 资料全。422较232及485应用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20米?就是普通超五类双绞网线的标注距离也只有100米。。。实际上还得看你的走线环境。
我们公司的饭堂订餐机(西可CD380),一共有11台,全部是485通讯的,电脑放在办公室,线路长度估计有300米,用的是普通网线,连接到订餐机上都是中间剥头接好后包电胶布,电脑这边加了一个有源的485转232转换器,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线路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20米?就是普通超五类双绞网线的标注距离也只有100米。。。实际上还得看你的走线环境。
我们公司的饭堂订餐机(西可CD380),一共有11台,全部是485通讯的,电脑放在办公室,线路长度估计有300米,用的是普通网线,连接到订餐机上都是中间剥头接好后包电胶布,电脑这边加了一个有源的485转232转换器,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线路还没出现过问题。
他那个100说的是以太网的通信距离,如果是485,随便一对线,9600bps都能支持4、500米以上的距离,而且误码率还不高。但那个标称的1200米,本胖感觉有些玄乎。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用无线就不用担心线的问题了

空旷的地方用无线是可以的,我用过信捷PLC与组态软件无线连接,是一台电脑两个串口分别连两台PLC,一共用了4个通讯模块,这种模块可以设定32个信道的,马云家80块一个,再加两个5V开关电源(后来我觉得占地方用7805代替)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通讯距离远,最好是买个FX3U-422BD最省事。当然用无线数传电台也可以,没有太多阻挡物。不嫌调试麻烦的话用PLC自己带的编程口也是RS422,的自己焊线

楼主:
我是用在大楼里面的,控制器中楼顶,触摸屏在1楼监控室,27层大楼,估计120米左右。
我是担心RS232转RS485以后速度变慢或者会出错。
手头有一个FX3U-485DB模块,看了接口共有RDA\RDB\SDA\SDB,这算是双向485吗,那这四根线能否就能直接和触摸屏422对接
我理解的不知对不对,那它和422BD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