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热电耦线路要延长,是不是要用专用的补偿线?
如果用普通电线会有多少度的误差?

网友A:
必须用补偿导线,普通线没用过,不知道误差多大。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有两类:延长型和补偿型。延长型的材质跟热电偶一样,所以贵金属制造的热电偶就没有延长型的补偿导线了。补偿导线要选跟你的热电偶相同分度号的,不然会有误差。

网友B:
误差跟热电偶接线盒环境温度与变送器环境温度差值相关

网友C:
温度控制器要求用专用补偿线,普通线有误差……

网友D:
最好用专用补偿线,不过现实有些温控表有补偿设置。

网友E:
普通环境我们用普通线做延长试过
10米有1度左右的误差,反正要求不高,凑合用!

网友F:
我用两心一平方的护套线也是没问题的,误差数值和检测头安装的位置关系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环境我们用普通线做延长试过
10米有1度左右的误差,反正要求不高,凑合用!

我现在就是用普通线连接的,凑合着用

网友G:
我们要求不高,全部是普通的线延长的

网友H:
= =如果在加热回路里,一定要用补偿线啊,不用补偿性也记得要做点保护啊,我们厂上次把铂电阻换成热电偶,导致温控模块无限加热烧了好几块加热板,听说误差是和连接处的温度有关系的,没研究过
主要现象很奇怪,理论上误差也不会导致我温控模块无限加温,可是厂里试就是没问题,到现场去就出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你好
  想请教一下怎么用才能避免环境温度的影响?我用的K型热电偶,加热到500℃。通过补偿导线接到室温下,然后在用普通电缆接到控制器。但是环境温度变化1度炉内温度回浮动5摄氏度。也就是说我环境温度升高1度,我炉内同样热电偶反馈500摄氏度但是实际相差5摄氏度左右。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降低环境温度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好
  想请教一下怎么用才能避免环境温度的影响?我用的K型热电偶,加热到500℃。通过补偿导线接到室温下,然后在用普通电缆接到控制器。但是环境温度变化1度炉内温度回浮动5摄氏度。也就是说我环境温度升高1度,我炉内同样热电偶反馈500摄氏度但是实际相差5摄氏度左右。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降低环境温度的影响吗?
不能用普通导线,你全部选KX或者KC型补偿导线。
   另外,本胖一般是热电偶的线尽量短(必须用补偿导线),就近进入虚拟端子箱,其实就是个MODBUS远程IO,热电偶输入型或者4-20mA型+热电偶隔离转换器(本胖喜欢这种,但成本高些)。这种的的精度比用补偿导线远传要高。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补偿导线的作用只是把冷端延长了,并不能解决冷端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吧?

网友A:
不好说,本胖没用过普通导线接热电偶,都是用匹配的补偿导线,感觉精度还是不错的。反正KC型补偿电缆没没多少钱,搂着做个试验不就得了。另外,500℃的好像用PT-100也行吧,这个精度感觉比K偶准一些,但不能用两根线,要么三线、要么四线,本胖喜欢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 =如果在加热回路里,一定要用补偿线啊,不用补偿性也记得要做点保护啊,我们厂上次把铂电阻换成热电偶,导致温控模块无限加热烧了好几块加热板,听说误差是和连接处的温度有关系的,没研究过
主要现象很奇怪,理论上误差也不会导致我温控模块无限加温,可是厂里试就是没问题,到现场去就出问题。。。。
可能是线路过长,受到干扰了

网友B:
除了要用补偿导线,还需要温控器或者温度变送器有冷端补偿功能,温度变送器内部有一个元件测量环境温度,plc模块单独再加一个热电阻测量环境温度,把这个补偿进去

网友J:
我一直都是用的普通导线,显示温度只是一个参考值,是不是实际值对生产没有影响

网友K:
应该要,用普通线误差大。

网友L:
热电偶的测量误差就是传感器在冷端与热端的温度差。也就是热电偶的测试点到远端信号点的温度差。补偿导线是什么?就是热偶传感器的材质延长线而已。

所以,加补偿导线与补偿冷端温度差效果,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用两心一平方的护套线也是没问题的,误差数值和检测头安装的位置关系最大
e有时也这样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