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WINCC里面,例如我有10套相同设备,每套设备上有同样的几十个阀门,我想只做一个画面,点击不同的按钮就装载不同序号的设备画面,然后在点击设备上的阀门,在弹出的窗口做进一步控制。如果单是阀门多的情况下,我就知道用结构变量方式来做,给阀门控制窗口添加变量前缀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还多了个要判断是给几号设备的操作,并且在阀门控制窗口要显示出几号设备几号阀,我就不知该怎么做了。

网友A:
好像有个画面模板和变量前缀.
具体做法是:做结构类型,对应结构变量(变量名对应设备名),对应设备的参数.做一个画面模板,连接结构的设备这些参数不带变量名.
做打开设备画面按钮,选模板画面,加前缀就是变量名.
---------------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

楼主:
模板的功能应该是减少画图的工作量吧?我觉得,目前我这个应该涉及到的是怎样编写脚本识别设备序号和阀门序号,然后关联相关变量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B:
我暂时有个想法就是在画面中做十个画面调用的按钮。也就是对应十个画面。
每个画面对应一个设备 画面里是所有阀的参数及参数所属阀的编号(要与设备实际编号一致),
这样就可实现一个画面“点击不同的按钮就装载不同序号的设备画面,然后在点击设备上的阀门,在弹出的窗口做进一步控制”。
这是一种办法。能知道那个设备以及那个阀。
不知道是你要的效果否。

楼主:
谢谢提示,但10个画面不是我想要的方式。因为是10个画面的方式的话,我原来直接加变量前缀的方法就应该就可以。另外我有个地方说错了,实际制作画面是会2套或3套设备一个画面,为一次能看得多些,所以直接赋值变量前缀的方法也有问题,反正还不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