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最近出厂一套设备,总共包含六套A2L的伺服电机设备,分别三天前和今天有两个伺服频繁报ALE11故障。这个设备也正常使用约一个月,突然连续两台出故障,不知道有什么奇怪的原因。说明书说的是
①、检查CN2接线是否正确(肯定正确,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②、两端接线是否可靠,两端接线都是固定的,检查后也觉得接线相当可靠。
③、马达异常?? 两台都坏?这也太背了吧,我们一年大概也就坏两个

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A:
有没有同型号的,替换法排除看看

网友B:
楼主先测量一下从伺服驱动器出来的5V电压有吗,如果有,那么你的编码器有多长,是不是存在干扰,如果都排除了。在更换一台电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