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12.00输出经常有故障,无操作时,有输出,判断内继电器,有卡滞。
12.01没用到,考虑更换到12.01,软件链接,上传,结果,只有几条能正常显示,以下都是nop 0,空操作。
不知道么原因。

网友A:
描述的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12.00点坏了,想用12.01替换?
程序里先确认好12.01是没有用到的;

网友B:
楼主的PLC型号,还有楼主用的PLC编程软件,请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这想法

网友A:
输出12.00,那么使用的应当是CPM1A/CPM2A/CPM2AE这些了;

网友C:
换个继电器的输出点不至于会出现这么复杂的问题吧,除非你的这个点在子程序内没换更换完全,PLC的这么明显的硬件问题,交给维修的店铺一会功夫就给你更换完了一个继电器了,觉得没必要去改动程序

网友A:
如果自己对PLC编程十分拿手的话,PLC上还有多的没使用的输出点,肯定是换点方便,PLC也不用拆来拆去;
但如果水平仅仅是没入门,仅会下载个程序的话,还是拆开换里面的继电器方便;

网友D:
换点要求你需要把原点位的所有程序都能替换 程序才能正常运行。BOOL量的容易找和替换。一旦程序中有字等数据就需要重新赋值。
如果程序搞得很清晰或简单可以换点。如果是其它情况还是修理为主。

楼主:
修的,打开电路板,卸下12.00的硬件继电器,将它的线圈驱动连接到12.01的线圈端。
这样12.00的指示灯亮,实际是12.01的继电器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