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欧姆龙温控表E5AC系列,自整定后怎么微调PID参数优化。现在温度都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变化的有点快,波动频繁。表是控制烘箱热风。热源是常温和270度的混合风。请问调整方向应该从哪调整好些。

网友A:
重新自整定。如果自整定都没法控温精确,手动调整就不要想了。

网友B:
既然是用混合的方式,建议先看看混合阀门的控制方式是否合理,如果机械设计不合理,在热力应用这块靠电控去补救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C:
是做的完整自整定,还是中断了
表的输出是什么,执行机构又是什么

网友D:
建议楼主调节一下进风口

网友E:
温控器最好用4-20mA,输出方式控制阀门,尽量不要用ON/OFF控制方式,阀门换成比例阀,控温比较精准

网友F:
PID调节器用于控制调节阀时通过自整定很难获得最佳PID参数,这是因为过程不收敛所致,手动调整一下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