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有一个电动滑板车,24V的电瓶,想买个充电器。商城有24V 10A的,还有24V 20A的,请问大家,哪一种好呢?
是不是电流越大,充电速度就越快,电流小,无非是充电时间长些而已,???

     同样的困惑,公司的传送带上的,调速器坏了,五金厂给送一个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呃,请问是否可以用?
     同样的,600W的变频器,能否屈尊使用在200W的电机呢?会不会把电机给烧了呢?

困惑点是,电流不都是由用电设备产生的,大功率的电气用在小功率的设备上,无非就是有点浪费,难道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为什么充电器 就不可以呢??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损坏电器,举几个例子:我们以前用的录音机,外接电源,比如,用300ma的电流,电压12V的 ,声音有些颤,但是用500mA的就好了。又如:我们制作一个无变压器的降压电源,传统的都是变压器变压整流。无变压器的直流电源无非是用电容降压,最后用一个稳压管稳压!如果选1 W的稳压管,功率不足,选2W的就好了。还有:我们的电力变压器,由于用户会越来越多,原变压器显然容量不够用了,那么就需要增容。无非是增大功率,电压并不变。尽管音机内是5 号电池,我们常用大号1 号电池外接,或者用电瓶外接。也没见损坏设备呀。
我觉得:只要电压不变,供电的电流设备换高出的几倍的电流,也不应该损坏设备。因为设备需要多少吸收多少,它并不是给多些电流就吸收多些电流。再有个例子:一个110V的轴流风机,我用一个400V 2uF的电容串在电路里,这个110V的轴流风机正常工作,风速比正常供电还略低一些。如果你不加风扇测量220V串电容后的电压,空载还是220V!但当你接上110的轴流风机以后,再测轴流风机两端电压,它就是110V了。
 曾经在位同行和我分析一个问题:一个电子电路,老爱坏元件,它说是电路稳压管功率太大,我不认可!我还愿意用大一档的稳压管,比如原电路是1W的稳压管,我都用2W的。我觉得稳压管选大一点的电流,会使后级电路更稳定,而且也提高稳压管的寿命。以上是我各人见解。
 过去,我们公司经常用大变频器带小设备,因为变频器有的是,所以,为了克服从变频器输出端的正反转保护问题,1.5KW的减速电机,先人用49A的变频器。它就不保护了。1.5KW的小电机如果用4 KW的都跳OC,(时常)。后来,我到这个公司后,把从变频器从输出端转向,改为变频器端子转向。加减速时间改为0.1秒,就可以用4 KW的变频器了。不过国外的变频器更可靠!可以用2KW的变频器实现0.1秒快速正反转。

网友B:
两个概念.都不好说.
先说充电器,电流大小,首先是能力.至于充电电流,取决于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器好的,可以设定充电电流,差的就照着最高电流去.而电池呢,有它能接受的充电电流.比如快充,那就是差的充电器直接满电流充电池.电池受得了,就很快充好了,受不了,就坏了.这里面始终有个可变的参数,那就是电压.电压高出电池多,电流就大(当然有这能力的情况下).以前的充电器,电流分两档,先正常电流,再小电流.所以充电要选电池配合的充电器.
调速器也是一样.简单的调速器,就是调电压,配套好了电机,就那么用没问题.好的调速器,当然不是简单调电压,也许还带速度反馈.

网友C:
电流小点,就是充的时候会长些,不过你要先搞清你的是开关电源还是充电器,二个是不一样的;
至于变频器,600W的带200W电机没问题,电机的参数设置正确就行了;

网友D:
第一个:
需要看下电池允许充电的电流范围,如果大了回导致电池发热 损坏 甚至自然等危险 慎重使用。若果在允许充电范围内就是电流越大充电时间越短。
第二个 没有问题 只是变频器有点大财小用了 ,参数设置对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传统观念也是这样,无非就是不经济而已,就是一个大马拉一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  有转速反馈的,但是大功率的调试器,去带小功率的电机,效果是更稳当,还是很不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适配器 就是给铅酸电池 充电器,

  还有,公司有几块24V的直流电源 120W 的,就是 给PLC 自动化供电的那种 ,若果我想省个事,直接用这东西给我的电动滑板车充电,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这种直流电源的没有充电完成指示灯,一直充着,有可能把电瓶给熬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第一个问题 ,意思就是等电压 大电流的充电器,虽然也能用  但会引起电池发热,老化,对吧

网友E:
哦,是这样,我理解,充电器电流大,代表的是充电器的能力。10A的充电能力只能最大输出10A电流。20A的充电器以此类推。那么,是买充电能力强的?还是买充电能力弱的呢?这就看你的被充电电瓶安时指标了。安时数大的电瓶,如果用小电流的充电器,要充好长时间呢。而用大容量的充电器,能保证正常的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

由此,如果有钱,当然是买大容量的充电器了。因为这样可以适应各种电瓶的充电。也就是充电的电瓶范围可以更宽。小电流的充电器,只适用于安时指标小的的电瓶充电。充电器的电流是可以从0-100%调节的。

具体,多大安时的电瓶,充电用多少电流,要看电瓶的使用手册。这里不赘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那我就买个稍微大点,

网友F:
24V 20A就是充电器输出功率大,可以带动更大的负载。
600W的变频器带200W电机没有问题,就是大马拉小车,设置好有关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原则上充电电流大些,充电速度快些,但这并不影响寿命,因为充电器都有充满保护,进入浮充状态!没有自动保护的,那就按0.5mA8小时,来人为看守。当然,电瓶也好,电池也好,慢充电会使电瓶使用时间也长。脉冲的效果更好。高档的充电器会有分段充电过程最后自动停止充电。我们讨论的是:电源的功率大,并不会损坏设备,比如:一台功率较大的汽车充电器,它是可调的。它还可以给摩托车的6V电瓶充电,总容量大,是它能提供最大电流,当你在接入小容量电瓶时,这个电瓶它只吸收自己所需的电流,并不是全让这块电瓶全部吸收进去!又如:一个电容降压的稳压电源,用1W的稳压管,你的设备是1W的,但我把这个稳压管换成5W的,根据电源整流部分来说如果够提供5W,这个稳压管就能给你提供5w电流而已,这时如果你用的设备仅需要1W!那它就吸收1W。并不是把5W稳压管的电流全部吸收!又如,一个电子电路,设计时想用2W的变压器,但是如果不怕重量大,体积大。用10W的变压器一样工作!并不会因为变压器功率选大了而烧电路。只是比较笨重而已!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就点亮一个12V电珠,本来一个1W的12V变压器足够了,但如果用10W12V的直接给这个电珠供电,效果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变压器能够提供10W.
  再比如:我们点亮发光二极管,用2V1W的电源变压器就足够了,但是如果用2V10W的就会烧发光二极管吗?不会的。只是大拆小用了。发光二极管这时需要的是正常电压,对于功率,你给它10W,它也不会吸收10W.  一个型灯(手灯)36V的,变压器用20W36V.足够了,但你用50W36V的变压器,给这个型灯供电,亮度是一样的。不会烧坏灯泡的。只是这个变压器有提供50W的能力而已。变压器说:我能给你提供最大50W,你可以用多少取多少。你用50W我给你提供50W,多了我无能为力了,你用10W你就自己从我这取10W.余下的我自身消耗掉,浪费点电力。我不会因为我是50W,你是10W的设备我也把剰下的40W强加于你。使你损坏。

网友G:
我只说充电器的,其它电源是根据负载来输出电流的,大了最多会浪费点钱而已,充电器特别是普通蓄电池的充电器(好一点的充电器)是可以控制充电电流的,但是要考虑的问题是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否可以根据电池的要求来手动或自动调节输出电流,如果不能调,那只能按照电池的充电要求买相应的充电器,大了会导致电池发热或者出现灾难事故,包括:蓄电池,锂电池或镍氢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H:
说来说去都是一个基础知识问题!

这里涉及到容量和功率的概念。为负载提供能量的电器,其输出能力通常以容量(VA)来表示,它也是一个功率值(电压乘以电流,即V*A),因此,经常使用功率这个单位来表述。而负载从这些提供能量的电器中吸取的能量做功,就称之为功率(消耗值)。

同等电压下,所能提供的能量越大,就表示它能带的负载能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对于充电器来说,在同等电压的前提下,容量越大的充电器,所能提供的充电电流越大,充电的速度就越快,反之则小(慢)。充电电流越大、充电速度越快是否越好,与充电对象的特性有关,不能一慨而论。

但是,充电速度的大小还与蓄电池本身的容量大小以及亏电状态有关。对于定压方式充电来说,起始充电电流由最大逐渐变小,直到充到等于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此时充电电流等于0。

网友I:
其实输出电流越大越好!
当然这个要看受电设备对于接受的电流是否有相关管控措施
有些简化了电路,那么电流大了不一定是好事!
如果电路完善,那么电流大就有充电速度快,或者说能力大。

网友J:
楼主题目中的充电器是说你的充电器的带负载能力,但实际上的充电电流和你的电池有关
大功率的调速器去给小功率的电机调速也没问题,但在直流电机驱动时候你的驱动器数据要做对应设置(这个已经超出题目范围)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有关充电器,电池的伏安特性相关信息,通过百度,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我,我也尽量买大一点的,可以应对各种规格的电瓶充电。

网友K:
正常情况下,充电器大了肯定不会损坏充电设备。但...
我朝啥子都可能出现啊,本胖买了一个蓝牙耳机,说明书上面除了咋配对,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一定要用5V/1A的充电器!这句话,本胖分析了好半天啊,最终想明白了,肯定是这个很便宜的蓝牙耳机的充电电路简化了,估计连限流都省了。所以本胖倒现在还不敢用那些智能的支持快充协议的充电器。

另外,类似的还有,本胖的一个啥子设备(忘了是随身听还是什么小电器了),特别的注明不能使用南孚电池,本胖就不信那个斜,电池当然要用好的啊,于是就装上了南孚的5号电池,结果,发现说明书没有胡说,那个破东西真的坏了。如实的跟客服反映了情况,客服说南孚的电池电流大。怪不得胖嫂一直反对本胖买便宜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