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放大器异常

楼主(2019-08-09):
今天一早,就有现场人员反应机器一个来料感应不到,到现场,查触摸屏显示没有感应,但是放大器的感应到红灯已亮,就奇怪了,只好换一个新的,就一切感应正常,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A:
放大器坏了;
FS系列的?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重新设置看看,基恩士的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C:
放大器坏的可能不大 是不是光纤线松动了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输出到Plc没有信号!

网友D:
基恩士的放大器用过很多。还没有遇到过坏的。
楼主把坏的换其他地方试试看!

网友E:
看看设定值与实际值,可能的话把设定在调低点试试。

网友F:
是不是也坏了很容易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的是仿的,几十块钱的

网友G:
交叉验证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输出可以常开也可以常闭,也可以不输出,你是不是设置不输出了,恢复出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