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各位同行,修AB伺服整流损坏,逆变损坏。现在驱动部三脚贴片丝印是81AN(每路两个),求改器件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A:
某宝上专门做丝印反查的,对客户唯一要求就是有 图!!!!!!!!!!!!

网友B:
丝印81A  真实型号是MMBZ5250B   SOT23封装 20V稳压二极管

楼主:
谢谢2楼!测绘了电路,哪里不对请指正。不明白的是100欧电阻作用?

网友C:
100欧姆电阻位置百分百会错位置

网友A:
怎么看都应该在基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