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例如在变量管理器,我定义了二个字符型变量名字分别叫设备和状态,然后还定义了一批布尔型变量,如设备1运行,设备1停止,设备2运行,设备2停止........在画面里给字符型变量赋值设备1,设备2,设备3....通过给字符型变量状态赋值运行,停止...,然后这二个字符型变量能否有办法拼成那些已定义好的实际变量?

网友A:
没太看懂,但我建议你看看结构型变量,看看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我另一个帖子有问结构变量是否能实现的问题,因为涉及到2层的嵌套,还不知结构变量是否能实现。如果能自由拼出要的变量可能会更方便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另一个帖子有问结构变量是否能实现的问题,因为涉及到2层的嵌套,还不知结构变量是否能实现。如果能自由拼出要的变量可能会更方便灵活。
你另一个帖子不是问了前缀吗?
拼出变量名是可以的,但一般用脚本做.settag这些.

楼主:
前缀那个方法问了,目前还不知怎么实现。拼变量名这个能举个例子吗?以前用settag之类的函数都是赋值常量,这种字符串拼凑的就不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