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富士伺服驱动器RYH152F5-VV2报RH4-浪涌电流抑制异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应如何处理?

楼主:
借鉴三菱的解释:浪涌电流抑制回路异常,主要是浪涌抑制电路的电阻过热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浪涌电流抑制回路的故障。一般是反复进行了电源的ON/OFF操作。建议你检查下,并重新组织电路,避免频繁进行ON/OFF。

网友A:
猜一下,不一定对,浪涌拟制电阻过热,这个电阻应该对热敏感,是不是应该等他凉下来,再上电,报警就消失了,也可能此电阻质量不好了,还有可能其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为继电器续流二极管及控制电路的NPN三极管损坏导致报此故障。

网友A:
看来是主继不吸合,充电电阻接在电路中。使充电浪涌电流与正常情况下不一样,浪涌抑制电阻过热,报警是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