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公司有个控制箱,测量绝缘电阻,用万用表,红表笔接电源,黑表笔接地,电阻无穷,反过来接,电阻为0,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二极管也不会这样呀!你先确定表和表笔有没有问题?测量绝缘你还是用摇表吧!否则不准……

网友B:
jiu就是啊,

网友C:
万用表测不了绝缘电阻,电压太小

网友D:
测量绝缘电阻最好要用兆欧表。

网友E:
有电容存在,但换表笔测量也是一会电阻为零,随时间长了,电阻还是会变大,建议先检查一下线路先

网友F:
我做了十多年确实遇过一次是你这样的,查出来是电线湿了漏电,换掉线就好了

网友G:
万用表不能绝缘电阻。

网友H:
是呀,万用表测绝缘电阻肯定没戏。量量与地是不是短路通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