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各位大神有三菱PID控制的程序没?

网友A:
是用于温度控制吗?有也不通用的 参数需要设置调试并不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也可以啊,您用的三菱还是西门子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都用过 西门更方便些 三菱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