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施耐德 plc的以太网端口如果没有配置ip地址.
那么它的默认IP可以通过MAC地址转化得到.
例如:如果以太网端口的MAC地址为:00.00.54.10.11.12,那么以太网端口的默认IP地址分别为:
 M2*8 M2*1 LMC0*8 PLC
格式:10.10.xxx.xxx,子网掩码:255.0.0.0,
网关:10.10.xxx.xxx.MAC地址后两位转化为十进制,即为:10.10.17.18.(十六进制11 12的十进制)
昆腾,momentum plc
格式:xxx.xxx.xxx.xxx,子网掩码 255.0.0.0.
网关 xxx.xxx.xxx.xxx.
MAC地址后4位转化为十进制.即为 84.16.17.18.
twido.micro premium plc
格式为85.16.xxx.xxx.子网掩码:255.0.0.0.
网关为85.16.xxx.xxx.MAC地址后两位转化10进制,为85.16.17.18
 M340 PLC
格式:84.xxx.xxx.xxx.子网掩码255.0.0.0.网关:84.xxx.xxx.xxx MAC地址后3位转化为十进制.即为:84.16.17.18

IP地址小知识:
A类IP地址 1.0.0.0至126.255.255.255.最后一个为广播地址.A类IP地址的子网掩码为255.0.0.0.每个网络支持的最大主机数为2563-2=16777214 台
B类IP地址.128.0.0.0至191.255.255.255最后一个为广播地址.B类IP地址子网掩码255.255.0.0.每个网络支持最大主机数2562-2=65534台
C类IP地址192.0.0.0至223.255.255.255.C类IP地址子网掩码255.255.255.0.每个网络支持最大256-2=254台
D类IP.历史上被叫作多播地址.即组播地址.作以太网中,多播地址命名里一组应该作这个网络中应用接收到一个分组的站点.多播地址的最高位必须是1110.地址范围从224.0.0.0至239.255.255.255.IP地址中不能以十进制127作为开头.该类地址中数字127.0.0.1至127.255.255.255用于回路测试.如127.0.0.1可以代表本机IP地址.用"http://127.0.0.1
就可以测试本机中配置的web服务器.

例如.unity pro仿真中的IP地址就是127.0.0.1
在仿真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时就需要填写这个地址

当你调试新设备的时候没有调试线.这个帖子能够帮助你确定IP地址..用网线连接PLC
但我觉得.还是带一根调试线..毕竟...以备不时之需吧~~

网友A:
貌似BMXNOE0100的模块默认IP也是84.xxx.xxx.xxx开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是120例里面写的.我只用过somachine的..没用过unity

网友B(2019-11-10):
回复 网友A:
BMXNOE0100模块的缺省IP地址第一位为84,即为:84.xx.xx.xx 。

网友C(2021-09-18):
留下脚印,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