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单位新买的空气压缩机,运转半小时后无法启动了。故障现象:按启动按钮电机不转,发电机音加重,感觉负载变大,压缩机盘动很轻松,手摸电机微微发热。请教:故障大概什么原因?

楼主:
本人没有接触过220V单向电机,现场也没有任何工具,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何种故障,从何处检查?启动电容?

网友A:
如果压缩机储气压已经低于0.4兆帕,压缩机无法自动启动就要检查压力继电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电机无法工作,就检查启动电容是否坏了。

网友B:
查查启动电容,有220v灯泡吗?把电容串到灯泡回路,电容正常降压灯泡稍暗,电容短路灯泡正常亮度,电容开路灯泡不亮,说不定你打开外壳,外观就能观察出状况。

网友C:
你看下空压机的额定转速与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匹配吗?我看着不对劲啊

网友C:
一个是2800/分一个是1030/分

网友C:
再有是不是到了设定的压力值了!

楼主:
压力方面没有注意。现场泄压后启动试了,还是无法启动。转速方面因为电机是小轮,皮带传动,压缩机是大轮,有传动比。应该没问题。

楼主:
挺大的厂家,设计方面应该没问题,明天打电话问问

网友D:
把皮带缷了,空载看看电机转不转

网友E:
空载试试

网友F:
新机械,检查一下电机接线是不是 震动松了!

网友G:
去掉皮带测试电机空载是否正常?测量一下工作电流,按照你说的不排除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那两个电容吧,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I:
运转半小时后是停机后再启动不转了,还是运转过程中不转的,停机后再启动不转,检查启动电容和电机里面的分离开关,运转过程中不转检查电机是否过载保护。

网友J:
放掉全部的气,0压开机都不能启动就基本是电机问题,压力开关很少坏,何况是新机,新电容坏的几率就更低了,难不成电机是铝线的?

网友K:
这个要看压力开关动作了没?空气压缩机,肯定有上限压力和下限压力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查出来最终原因:发电机油门调的太小,电压175V,导致空压机无法启动。但使用角磨机没有问题。野外,没有测量仪表,只能凭经验判断。谢谢各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空压机的额定转速与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匹配吗?我看着不对劲啊
没问题,皮带轮大小不同。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查出来最终原因:发电机油门调的太小,电压175V,导致空压机无法启动。但使用角磨机没有问题。野外,没有测量仪表,只能凭经验判断。谢谢各位。
原来是发电机供电啊。

网友M:
空压机是压力继电器自动控制的,空压机属于压力容器,为了防止压力继电器失灵,气罐上还有一个安全阀,电机启动后打压升到设定气压力值0.8MPa就停止工作,当低于设定气压0.4MPa值电机又自动启动。你所描述的症状检查下压力继电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把皮带拆掉,空载试验下电机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如果都正常就要检查气缸出现问题。你买的新的可以电话经销商,在保修范围......

网友N:
在无法启动时,关闭电源用手盘皮带轮,看重不重,如果重说明缸里面的压力没有卸掉,如果不是很重应该是电机这边有问题,也可能是电动机小了,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把启动压力调低一点,看你这个情况是电动机负荷重,启动不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