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维修一台三菱变频器F740-S132K 通电就显示EUVT故障。可以复位。测试带小电机运行正常。断电后很快通电就没有故障显示。要是几分钟后通电故障依旧。请教各位大侠处理方法。

网友A:
欠压嘛,处理办法就是修板子。。。。。。。。

网友B:
这个,先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显示是多少,如显示正常,清查电压检测电路 24V反馈回路 电路板主继电器吸合了没有?如直流母线电压小,清查电压采样电阻 采样检测运放及其周围电路有无异常。如母线电压显示超出了范围,也请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的三相输入应该不是电网来的,或者前端接了灯泡之类的东西,这么大的机器会造成电容充电慢,而三菱的电源板供电是单取进线,不是在母线采集。所以主板都开始工作了,但是电容充电慢母线低从报警,冲满之后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的 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证明机器是正常的

网友E:
不单这个系列,三菱其他系列也会出现这个,故障表现是长时间停机后显示这个,但复位可以正常使用,反正不是很影响使用,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