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激光雕刻机

楼主(2019-08-09):
刷朋友圈刷到的视频,,属于激光雕刻吧,感觉这个技术难度应该不低,我看他电箱是三个伺服控制的,但又想了下,这东西怎样找到参考点来工作的?雕刻出来的字与字之间的间隙很均匀,他又怎样把字转换成脉冲的呢,有点不解,,发上来讨论讨论

楼主:
而且那个字很漂亮,字正框圆的

网友A:
这个是激光切割设备,它这个功率还是比较低的,你如果做这一行就觉得简单了,有专门的激光控制卡,可以三轴联动控制,画好图形后根据你图来输出,你看到的还只用到两个轴(工作范围小),一个是工件移动,一个旋转工件。我们单位在做的控制一个轴,比如纽扣侧面打字,打一组旋转一定的角度,做图技巧要求比较高……

网友B:
术业有专攻这个有专门的控制器和软件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激光切割设备,它这个功率还是比较低的,你如果做这一行就觉得简单了,有专门的激光控制卡,可以三轴联动控制,画好图形后根据你图来输出,你看到的还只用到两个轴(工作范围小),一个是工件移动,一个旋转工件。我们单位在做的控制一个轴,比如纽扣侧面打字,打一组旋转一定的角度,做图技巧要求比较高……
钮扣刻字,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术业有专攻这个有专门的控制器和软件来实现的
我猜也是用专业的控制,PLC辅助这样

网友C:
这个通常是用的CNC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动控制卡,应该也能做到吧,如果想用PLC测底开发的话,应该难度很大吧

网友D:
这个不是激光雕刻吧,激光焊接吧,激光雕刻的功率控制比视频这个控制精确多了,看图中的字,电弧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断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控制卡,应该也能做到吧,如果想用PLC测底开发的话,应该难度很大吧
运动控制卡运动能控制,控制激光就不行了,国内有金程子软件和控制卡很方便,大族激光有自己的控制卡和软件,国外的也有……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有些可以,比如固高就有专门镭射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F:
这是激光圆管切割,有专业的控制卡,这个切字小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