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看廖老师的书各个例程都练习过了,问问各位大哥,要能力进阶做个东西出来,有什么好项目呢?需要些什么条件(我现在只有个电脑和编程软件)?麻烦指点下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书,有些书上都有案例的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哪些书比较好,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B:
没有那本书可以解决实际项目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楼主还不如把基础的东西搞清楚,基础打扎实,等有机会接触到实际项目,再练练手,就好了。
西门子300/400的知识点太多了,也要看你在那个行业,行业不同,使用的功能也会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我是想转行电气这一块。之前经验比较少,所以想掌握基础知识之余做个东西,把知识运用上去,也是为了更好的准备面试。谢谢回复~

网友A:
西门子S7-300/400 PLC工程应用技术

网友C:
书看的再多也差不多了
还是需要编程实践的

网友D:
编个3路口红绿灯试试.
编个2梯6层电梯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哪些书比较好,可以推荐下吗?
廖老师的书就是不二之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看着实用性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个很好的题目,我居然没想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