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如上图,我想输出是带小数点的数,我D120输入的数是16,经浮点除2后在D126中怎么得到的是16640,要想得到8的结果,(在学习浮点数,不能用整数的除法)还要怎么转换,指令是哪一个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我想输出是带小数点的数,我D120输入的数是16,经浮点除2后在D126中怎么得到的是16640,要想得到8的结果,(在学习浮点数,不能用整数的除法)还要怎么转换,指令是哪一个
谢谢大家
当您使用10进制的方式去监控您的程序,您会发现很多数值并非您想要的。

当您使用浮点数监控的时候,您会发现16640就是浮点数的8.0

如果您希望监控的数值都为正常的浮点数显示,您应该对数据类型进行显式转换,例如您指令中的除数&2,它并不是一个浮点数,您应该首先显式转换为浮点数,如下图表示:

楼主:
非常感谢,搞 明白了,就是说只能同类型数据才可以互相转换,试了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