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200smart和威纶触摸屏用485通讯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参数没有设置对吗,求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有错,rs485 2线,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偶校验,波特率设置与plc设置一样

网友A:
预设站号也要和PLC设置一样

网友B:
触摸屏上数据位设置的就不对!数据位8位才对!
还要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C:
要选择两线的,,不能选四线,四线就变成了422了吧

网友D:
接口类型和通讯参数都错了。485是2线的,通讯参数看plc手册,光记得是偶校验了。

网友E:
接口设置问题  485两线  站号要与PLC一致

网友F:
接口类型:RS485 2W;

网友G:
你需要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H:
有可能是通迅线的问题,威伦通的有几种屏的线是不通有的,

网友I:
还要注意数据格式 对应不上也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哥这个手册名字叫什么啊

网友J:
这个是我这边的设置,连接没有问题,只是那个线,不能接反了(PLC这一边和屏这一边的头子不能错)!
GOOD LUCK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手册名字叫什么啊
大兄弟 这是触摸屏plc连接手册。
没有手册 你胡乱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