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最近来了一堆欧瑞的机器,其中一台F2000 100多KW机器,拆下板子试机,原先外控改成面板,死活不启动,盯着板子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保护没取消,逼不得已初始化后正常了!还有1台软起,切换到面板,电机也带了,正常,就是继电器不动作,又初始化后正常!看了说明书,也没什么参数会影响嘛,程序BUG?

网友A:
三线制启动也许

网友B:
欧瑞变频器好像有远程面板控制功能吧。

网友C:
参数多,你没有完全对照完;

网友D:
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E:
这种应该属于参数没有改全!比如西门子420改到面板运行,一般就改700和1000,启动命令来源,频率指令命令来源就行了,也是怎么运行都运行不了,还需要改719,我忘了是什么了好像是模拟量输入啊,还是什么的要改才行,你可以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