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拆模块不小心把这个脚拉起来,把这个触发脚拉断掉了。哪位老兄知道用什么方法能焊回去???

网友A:
这种到是搞过好多个焊一根铜线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加点焊锡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焊不上去的要从下面焊接一根铜线到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金黄色的地方也焊不上锡,你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C:
这东西也能修蚂?修品牌发起可靠吗?

网友D:
到淘宝网上买一瓶强力助焊剂,焊接完成后一定要把助焊剂清理干净,因为这种助焊剂导电,要是处理不好结果你懂的!!最后用705胶进行封盖。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这种只能点焊,不沾锡的。焊接不好模块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