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DVP12SA2与C2000MD44用485MODBUS通讯,用MODRW指令,站号1,读指令0x03,读取0x0300,0x0301,0x0302,0x0303里的状态,通讯监控被动数据,请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发个截图呗?是不是通讯参数设置上有点问题

楼主:
模块RXD,TXD指示灯都在闪,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这个M1122不能这么一直触发吧,触发一下,等到M1127就清除M1122

网友B:
SET M1122要和上面的通迅指令一起,要用上升沿

楼主:
这样改,还是没有用。该怎样改?

楼主:
这样改还是没有用,该怎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