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通讯接线我对不对?水晶头一侧(台达)(1:15v  2:GND  3:sg-  4:sg+  5+EV  6:-通讯使用),这六个水晶头端子,我接的是SG-和SG+,即3和4;S7-200SMART用九针孔,我接的是3和8;其中3是RS485信号A    8是RS485信号B    A和B互调过,也没用
11号最新修改后,什么报警也没了,但还是无法启动变频,快晕了,弄到半夜一点也没搞定
PLC库报警代码3,显示“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代码6,MODBUS正在忙于其它请求,弄了一天找不到原因,9针插头的A和B也换了一次
台达VFD-M设置了P88-1站址,P89-9600波特率,p92-<8,n,2>格式,P00-03主频输入来源RS485,P01-03运转指令来源是通讯,P157-01选MODBUS

网友A:
那个MSG指令,有没有做循环,它的完成位自位下一个条件,然后复位本身条件,看到你这个这样做了,但是嗯,应该还有哪个东西,是忘了参数忘了试?

网友B:
485接口用的PLC自带的还是扩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带的,9针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改了,改成了轮循,还是没用,

网友B:
变频器P92设置为4或5,停止不能是2位,奇偶校验变频器与plc设置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轮循昨天确实忘了从最后一个循环到第一个,谢谢提醒,改了后,程序还是没法启动变频,变频参数,我都快看了十遍了,资料也查了好多,应该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个参数。软件上还有什么我没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上Parity:2设置了,变频上P2=4(MODBUS RTU模式〈8,E,1>
重启电源,没用,A,B通讯线调换,还是没用。
是不是9针上接线错了,不是3跟8位置 吗

网友C:
S7-200 SMART默认通讯格式是8,N,1

网友D:
找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下发送的数据。

网友E(2021-09-19):
哥们,通讯上了吗,我也搞了半天,也是无响应。

网友F(2021-11-25):
奇偶校验不能为0。造成数据位只有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