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变频器两小例

楼主(2019-08-11):
一。一台变频器上电显示0.0HZ,查内部参数,设置为面板电位器调速,调面板电位器,面板没有反应,还是0.0不变化。改为外接电位器调速也一样。测量电位器输入端,电压也能调整。再改为面板数字调速,可以调速。变频器外接电位器端子,调电位器,模拟量输入端子有电压变化,说明模拟通道正常。没有办法,最后初始化解决。
二。变频器上电显示UV,查直流母线显示电压997V,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拆下线路板,单独测量,故障依旧,查线路板主继电器无24V电源,怀疑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换运放TL084 正常,面板电位器调速不管用,换模拟通道运放TL084正常。

网友A:
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