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1):
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连锁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变频器是作为一个执行器来使用的,用它来拖动电动机按要求【工艺】运行 停止。在变频器上游还有控制器比如PLC DCS 或不同形式的控制柜。在这些控制机构的上游还可能有集中控制系统。对变频器来说,就要求有启动信号 运行信号反馈 调速信号【模拟量给定】 调速信号反馈【模拟量输出】 通信 故障报警信号 故障反馈信号 备妥信号【准备好信号】。将这些信号与上游控制系统合理对接是关键,参数设定要合理 合适。尤其是一键启动的对接是关键之关键,一定要找准合适的接线点。一般是从执行继电器或接触器上找一组常开触点,做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继电器接点不够用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上述继电器或接触器上找一对常开做运行信号反馈,至于调速信号反馈,一般采用4-20MA电流信号,无4-20MA电流信号输出的可以加一个0-10V转4-20MA的变送器来实现,或将变频器输出加互感器配合智能电流表来实现。
变频器现场速度控制一般采用,常速控制 变速控制。变速控制又分多段速控制 模拟量控制 简易PLC控制。模拟量控制有分智能模拟量闭环控制,比如PID控制,开环模拟量控制,比如面板电位器 外接电位器 外部模拟量信号控制。另外还有脉冲调速控制,也分闭环与开环控制。

网友A:
要是本胖就用通讯。绝大多数变频器都是内置或者支持485通讯的吧,有些还支持以太网、甚至是可选WiFi模块。

变频器,本胖自己的分类有两种:
1、变频器只是用于调速,不做调节,这种本胖看成是远程IO(AO)的执行器,跟楼书说的一样。
2、子节点。本胖的FCS系统中最上面的自称MU(主单元)、下面是α子节点(一级子节点)、再下面是β子节点(二级子节点),如果变频器使用内置的PID等功能,能独立完成一个小系统的调节(控制),那就可以作为α、β子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