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k0 c8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11):
请教大仙,尽快回复,坐等

网友A:
C8是计数器,传送0进去,就是复位的意思

楼主:
谢谢,感谢你的付出,好人

网友B:
复位计数器数值

网友C:
复位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D:
跟RST C8一样…

网友E:
跟复位不一样,MOV k0 c0这个指令只是把计数器的当前值清零,而计数器的触点不会复位的。但rst复位指令就可以把当前值和触点同时复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跟RST C8一样…
如果C8已经达到计数的设定值,C8的触点是输出的;
MOV K0 C8后,C8计数器为0,但C8还保持输出状态;
RST C8后则C8状态为OFF;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是对的我没注意…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还好喜欢逛论坛,不然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F:
如上图,已用X3执行了MOV K0 C8,C8当前值为0;但监控C8触点还是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不错,我也特意试了

网友H:
看到你們如此回帖。我受教了。。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