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1):
各位大佬有用运动控制器的没,不论雷塞、翠欧等等,我们一起聊聊呗

网友A:
只用过三菱Q的运动控制器,比定位模块用起来方便多了。一直想用固高的控制器,没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三菱Q的运动控制器,比定位模块用起来方便多了。一直想用固高的控制器,没机会。
现在翠欧,雷塞之类的运动控制器也很流行,使用basic语言编程,想学习一下,不知道后续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三菱Q的运动控制器,比定位模块用起来方便多了。一直想用固高的控制器,没机会。
你说的三菱运动控制器是哪一种,具体型号?

网友B:
我用过台达DVP-15MC

网友C:
阿尔泰的运动控制卡算不算

网友D:
唉,我用过步进电机跟200smart做了运动动控制,但是做的不是很完整,我想哪天有时间重新做一个定长控制,看看怎么样?

网友E:
有没有便宜的运动控制卡或者运动控制器

网友F:
上位机?运动控制卡现在好多这样的方式,运动卡也带输入输出io?几轴

网友G:
我没有用过。一直不明白运动控制器和PLC有什么分别?

网友H(2019-09-29):
回复 网友B:
能请教下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能请教下问题么
请说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