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那些年设计过的柜子(动力柜也可以那样用)

楼主(2019-08-12):
三个变频,变频器远离PLC模块,变频器出线尽量离端子近,PLC、开关电源通过隔离变压器380V/220V取电,也是为了隔离共模干扰,也是防止万一外部零线断了,电压升高把模块烧了。
下面右侧柜子进风口滤网。
上面左上侧柜子排风出口(有风扇)
五个变频,柜子加宽至1米。
排风口,只要有输出,风扇就运行,输出全部停止,风扇就停止,也可以做成延时停止。
刹车电阻安装在这个位置,实在想不出哪里可以安装。
六个变频器,开关电源换成轨道安装,挤出一个变频安装位置。

网友A:
安川变频器配个大屏看起来显得高大上了

网友B:
好像是西门子的PLC,但是感觉柜子不太好

网友C:
现在还在用S7-20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中文显示,可以丢掉说明书了。还有快捷设置向导。电机自学习向导,设定频率、运行频率、运行电流同屏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老外,用过国内仿的威图柜,外观是像那么一回事,实际缝隙很大,门有密封条,粉尘照样光顾。这个定制方便,价格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是个老古董,
电脑也是个老古董,
西门子软件对电脑的要求,你懂的。
小项目,200足够用了。

网友D:
这样的柜子,镀锌板晃荡晃荡的,

网友E:
刹车电子感觉是个败笔!我们这都是在柜子顶上,有网眼护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老外,用过国内仿的威图柜,外观是像那么一回事,实际缝隙很大,门有密封条,粉尘照样光顾。这个定制方便,价格便宜。
多少钱定制的,我感觉也就800-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米宽的柜子,双门1200-1300元,2mm厚的镀锌安装板,加强筋,运费。老是说环保不让喷漆,想涨价,不知道你们订的是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镀锌板,没油漆,变频器都是铝的底座,接地良好,还帮助散热。国产变频器都是塑料外壳,要导线接地,散热也没那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上个照片,学习一下吗?

网友F:
看来安川的用户还是比较多啊,刹车电阻我也是喜欢放在柜顶上,不喜欢放柜内

网友G:
刹车电阻不能竖着装的 散热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刹车电阻能竖着装,另外看见过别人安装的刹车电阻工作时通红,特意选用时功率加大了三倍。安装到后背板,发热不会影响到前面,后门板封上后,就形成风道效应,有热量会上升,底部冷空气自然吸入。

网友H:
多个变频器在柜子内部不能上下安装,将导致上部的变频器温度过高,实在避不开两排变频器之间(上下)要装导流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上个照片,学习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了,电阻箱单独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