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2):
请教前辈,小弟想通过西门子s1200plc写控制字控制S120伺服驱动器如何实现?

网友A:
S120的控制单元组态好对应轴的控制字就可以。如果是伺服,你可以用报文111,然后就可以用FB284控制,和V90一样

网友B:
额论坛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链

楼主:
有相关的资料和链接吗?我在百度上搜了,没有太详细的啊!

网友C:
控制120伺服可走总线形式  用过DP的通讯
在组态后选择需要配置的参数并根据交互信息选择合适的报文即可实现控制。

网友A:
楼上这些什么回答啊,还DP通信控制。S7-1200与S120直接可以选择PN通信方式,而且采用111报文可以调用FB284如控制V90伺服一样。
DP通讯的话S7-1200还要加DP主站模块,几千块。有必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您这还是要使用STARTER软件呀?!博途软件是否可以直接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