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2):
三相异步电机(Y型接法)进线黄·绿·红三线,从电机拆下来后·测量这黄绿红三线均对地·接上后电机照样正常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压器处零线接地,黄绿红对地电阻自然就很小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检测一下电机外壳是否带电。
另外怀疑楼主电机的绝缘不好,建议用兆欧表测量阻值

楼主:
2楼的朋友·电机线拆掉后用兆欧表测电机绝缘正常·然后量线对地·接好后又正常·奇怪

网友C:
你的电源线经过接触器吗?估计是没有,是测量配电箱直接过来吧?线路上并联了其他电路,比如220负的负载……这样测量了就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楼的朋友·电机线拆掉后用兆欧表测电机绝缘正常·然后量线对地·接好后又正常·奇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好,1#都已说得很清楚了,建议你先看看供电路的原理,弄清楚那三条相线是怎么来的、与地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E:
电缆是不是接在变频器上。

网友F:
上次我们公司锅炉来了一个维修的,说有一相火线接地了,我后来去一看是有个变压器接了220,火线通过变压器经过零线接的地。

楼主:
4楼的朋友·你说的是对的·经过接触器·然后取黄线作L·用作220V供其它负载用·这样有没有坏处?

网友G:
直接把电机的三条线从电机拆下来测量没问题就基本判断电机正常,你测量线对地电阻低说明你的线上还并接有其他负载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H:
拆下线测量的电动机绝缘还是测量的三条进线?

网友I:
这个线路中途有分出去做单相设备使用?且有存在零地混用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的

网友J:
楼主用什么表测的,摇表吗?

楼主:
是的·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