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通讯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9-08-12):
最近改造一台设备,原来我用的是三菱FX3u通过485-bd板用三菱专用指令控制D700变频器,现在准备加个别的牌子变频器,准备用Modbus ASCII控制,在设置的时候我设置的通讯格式是0C96,D8120显示这边也没错,就是D8405怎么都是显示1C96,等于b12这个参数设置为1.如果在Works2 CH1这边和校验打钩,D8405就为3C96,由于SD RD灯未亮,是不是通讯格式错误,之前用专用协议正常

楼主:
这是D8120为0c96时D8405显示参数,看手册D8405和D8120应该要一致吧

楼主:
b13 b12参数在哪设置呢

楼主:
刚才改了下,要改成调制解调器模式/RS-232c D8405显示和D8120一样,不过还是没通讯上

楼主:
这是按照李金城老师例子写的程序

楼主:
这是程序,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楼主:
刚才打了三菱技术支持,用RS无协议指令叫我不要管D8405参数,现在还不知道哪边出错

网友A:
帮你顶一个,这么详细的帖子,没有解决干着急

网友B:
有一个与PLC是专用通讯协议,在增加一个是其他的通讯格式,可能不行,要不都改成一样的通讯格式,或在增加个模块用CH2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个,这么详细的帖子,没有解决干着急
谢谢了,之前变频器都是用模拟量调整,显示频率,通讯很少用,看程序,通讯格式应该没有问题,估计就是那里细节没设置好,之前用三菱专用指令一次就成功了,关键手册写的和技术支持说的一些寄存器的使用还是有区别的,包括D8405这个寄存器,技术支持还是没和我说具体作用,不过出问题也认真看了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与PLC是专用通讯协议,在增加一个是其他的通讯格式,可能不行,要不都改成一样的通讯格式,或在增加个模块用CH2来通讯
我准备都用modbus  ASCII格式,通讯可以的话就不用专用的,目前在别的PLC上测试,晚上回去准备把PLC格式下看看,之前试了几种方式

网友C:
1.你要搞清楚变频器的协议,这个你可以先用调试助手试好
2.不要去在意D8405的值,在PLC参数里选择就好了,也就那么些选择,多试几次好了(注意每次更改后都要断电重启)
3.SD  RD灯未亮,这个应该是没有连续发送的原因,你可以仔细观察下按下X12时会不会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