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2):
我用200smart控制九个打码机的九个加热管,但pid只有8路怎么办?少了一路

网友A:
非要各是个嘛?并联控制可否允许?如果不允许,只能在外挂一路呗。

网友B:
加PLC 走S7通讯,

网友C:
看看秀代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557&page=1#l3013091
搜搜论坛帖子,要求不高的话,自己造个轮子用用一样的。(差分递推方程应用)

网友D:
非要9路么,再用个最便宜CPU呗,以太网通讯

网友E:
安装一个带PID功能的温控表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PLC 走S7通讯,
不如换S7-1200,可以有16路PID,价格还比同类型SMART用两个便宜

网友G:
个人觉得一楼说的可行  或者分别调用连个不同时执行的  也就改改线路和程序的事

网友G:
楼主也可以把你加热管如何应用说明下 看哪种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