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2):
伺服根据工艺需要电机转一圈为600个脉冲,加了一台1:15的减速机,电机最高速度要达到每秒个22500脉冲,加减速的时间为120ms!现在伺服运行起来位置偏差很大!

网友A:
楼主是第一次运动偏差大,还是越来越偏差大,也就是累计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偏差大,这个累计误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偏差大,这个累计误差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参数设置的问题,就是减速比和脉冲转换设置不对,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B:
有没有设计回原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设置回原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回原点的

那是怎样回原点的,每次都回还是怎样,是不是没有回原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回原点的

那是怎样回原点的,每次都回还是怎样,是不是没有回原点造成的
不是每次都会原点的,在设备开起来之前回一次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运行中什么时候开始慢慢会有偏差?是否可以多回几次原点解决?你可以从机构上,或者伺服驱动器上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回原点的

那是怎样回原点的,每次都回还是怎样,是不是没有回原点造成的
不是每次都会原点的,在设备开起来之前回一次原点

是不是回了原点就可以了,之后慢慢的误差越来越大,如果是这样就是要定时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电子齿轮比没用设置过,里面的参数基本上都是出厂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伺服里面的脉冲方式设的是脉冲+方向,plc的程序写的是增量型CW,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设置回原点的

那是怎样回原点的,每次都回还是怎样,是不是没有回原点造成的
不是每次都会原点的,在设备开起来之前回一次原点

是不是回了原点就可以了,之后慢慢的误差越来越大,如果是这样就是要定时回原点
定时回原点的话不行的,有工艺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电子齿轮比没用设置过,里面的参数基本上都是出厂设置的!
那建议楼主设置一下伺服驱动器参数,把伺服每转一圈是脉冲数修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伺服里面的脉冲方式设的是脉冲+方向,plc的程序写的是增量型CW,有没有影响?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认为,楼主我认为楼主就是减速比和脉冲数的转换分辨率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脉冲等于多少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伺服里面的脉冲方式设的是脉冲+方向,plc的程序写的是增量型CW,有没有影响?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认为,楼主我认为楼主就是减速比和脉冲数的转换分辨率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脉冲等于多少毫米
一个脉冲走0.6度,这个电子齿轮比该怎么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X  C60T的
你PLC如果是一圈600,分辨率太低,建议提高分辨率,你的机械走一圈是多少毫米
我那走一圈是360度
你的意思你的是圆盘的机械结构,那就要考虑把输出脉冲数量加大,但是提高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松下伺服驱动器有的好像没有,只需要直接连接设置脉冲数,你的是那种啊
伺服里面的脉冲方式设的是脉冲+方向,plc的程序写的是增量型CW,有没有影响?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认为,楼主我认为楼主就是减速比和脉冲数的转换分辨率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脉冲等于多少毫米
一个脉冲走0.6度,这个电子齿轮比该怎么设?
太高了,建议把一个脉冲分为0.1度,这样就可以提高精度。
你的伺服驱动器信号,具体型号

网友D:
电机的最高转速算一下不算很高啊

网友E:
建议把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形成闭环。

楼主:
引用 niandu 在 2019/8/13 23:37:28 发言【内容省略】编码器线直接连接在伺服驱动器上了怎么接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求教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编码器输出是差分信号,用差分转集电极的转换器中转一下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

网友F(2021-04-1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能联系到你,我们的设备用松下a5,坐标位置会累计偏移,一次偏移2丝左右,一个晚上偏2.3个毫米,想向你请教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