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系统的是WIN10 专业版1803 64位,Office 365 64位。安装的MX-Sheet 为2.15Q.结果就提示这个画面了,是不是他不适合Office 365 64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系统的是WIN10 专业版1803 64位,Office 365 64位。安装的MX-Sheet 为2.15Q.结果就提示这个画面了,是不是他不适合Office 365 64位啊

这个问题恐怕回答不了,因为MX-Sheet目前版本是2.14Q,你那个版本可能是内部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系统的是WIN10 专业版1803 64位,Office 365 64位。安装的MX-Sheet 为2.15Q.结果就提示这个画面了,是不是他不适合Office 365 64位啊

这个问题恐怕回答不了,因为MX-Sheet目前版本是2.14Q,你那个版本可能是内部版本。

输入错误,是2.14Q

网友B:
回复 网友A:
Office 365  你那个东东不支持...  换office 2010 或者 2007都可以 2016我没有试过...   在WIND7上肯定是可以的,window10上  MX 2我试了一下可以,不过我用的是office专业版   window10也是旗舰正版, ,家庭版的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ffice 365  你那个东东不支持...  换office 2010 或者 2007都可以 2016我没有试过...   在WIND7上肯定是可以的,window10上  MX 2我试了一下可以,不过我用的是office专业版   window10也是旗舰正版, ,家庭版的可能无法使用.

2016 支持的,2.09 版本就支持了。

楼主:
换个32位的很麻烦

网友C:
你装个32位office就好了,检测到你现在的office软件是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