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各位老师,三菱3u怎么读写称重仪表的实时值和写入设定值啊,求程序例子,谢谢老师们,加急求人??????

网友A:
请提供称重仪表的通讯协议,不同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要根据称重模块的输出写。

楼主:
485通信,波特率9600

网友A:
这样的才叫协议

网友A:
看了一下,你如果只是单独读取重量的话就要简单很多。但如果还要写入就复杂一些。

楼主:
就是要读取和写入,我不会,请老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