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传输

楼主(2019-08-13):
一个朋友更换一台FX1N的PLC,采用手编器FX-20P,从旧机读出后直接写入新机,没有输出,ALT指令不执行,若把程序清除,单独输该指令则动作没问题。旧机上没问题,只是坏了一个点,又没有备用点。

网友A:
对旧机处理的话维修或加一个8点扩展;
至于写入新机不执行,建议用电脑写入后监控下;
另外确认你换的FX1N是正宗的三菱,这种市面上假货太多;

网友B:
现在都是用电脑了,方便而且可以监控到

网友C:
三菱的现在假货很多。有的手编都连接不了。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修一下旧机吧,新的FX1N早就停产了,三菱你的是高仿的,或者换FX3系列的。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E:
这个年代了 还用手持编程器呢
电脑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FX1N 二手的或者山寨的还有些
新的用FX3GA之类的代替

网友F:
硬件的坏一个输出点发外维修不是难事,真不必要去改程序,何况你还没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