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3):
单位时新增了不少设备,主控的PLC用的西门子的较多,有S7-1200  S7-1500  S7-300,还有以前一些老设备上用的200 200 smart,电脑有点老了,想问下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是不是一定要装博途?哪个版本的能适用我现在的情况,能否给推荐个小点容量的版本的,只要能物尽其用就好,安装后容量太大了电脑驾驭不了啊

网友A:
博图好像版本不兼容。

大神都是一个版本一个虚拟机。

网友B:
建议楼主把200,200smart装虚拟机,然后博图装电脑系统

网友C:
西门子兼容性差在博途上体现最明显了 估计是

网友D:
V13,安装完只需要十多G,比V15占用内存少很多,你也可以使用STEP7软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图好像版本不兼容。

大神都是一个版本一个虚拟机。

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200,200smart装虚拟机,然后博图装电脑系统

您是说200和200 smart装在虚拟机中,博图装在当前电脑系统中?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13,安装完只需要十多G,比V15占用内存少很多,你也可以使用STEP7软件编程

装个V13版本的,目前我现在涉及到的PLC都可以包含在内可用了?

网友E:
需要安装step7 v5.5 还需要安装博图14的版本 再加上V15的版本,最好一个版本装一个虚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200,200smart装虚拟机,然后博图装电脑系统

您是说200和200 smart装在虚拟机中,博图装在当前电脑系统中?是这样吧
是的,因为最近我们群里有人说虚拟机装博图,报错,后来改到电脑系统没有问题,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F:
有的电脑博途直接装在物理机上没有装在虚拟机运行流畅,单位把系统改的太垃圾,限制太多

网友G:
V13.1這個版本挺好的。

网友H:
常用300 400的话13 SP1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200,200smart装虚拟机,然后博图装电脑系统

您是说200和200 smart装在虚拟机中,博图装在当前电脑系统中?是这样吧
是的,因为最近我们群里有人说虚拟机装博图,报错,后来改到电脑系统没有问题,建议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是自己的电脑带到单位在用,目前还能跑的起来,所以暂时还不想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网友J:
S7300,S7200,S7200SMART的对应的软件对电脑要求不算高,剩下的那两个安装博图对电脑有要求,自己掏钱的话够用就好的原则,公司掏钱的话用高配电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是自己的电脑带到单位在用,目前还能跑的起来,所以暂时还不想更换,
CPU貌似不是很重要,内存8G、120G的SSD,运行TIA任何版本肯定都没问题。这个要求不算高吧。显示器最好是15.6寸、1920×1080。分辨率低了,TIA就很痛苦了。

网友K:
这个还要看你新设备用的什么版本,我这里新进设备TIA15.1,而单位提供的是15版本,结果就打不开厂家给的程序。

网友L:
S7-1200/1500非用博途不可,目前V13 SP1的是我用过最稳定的版本

网友M:
西门子个系列PLC有不同的软件支持。
200及200SMART 各自的软件不大 对系统要求可以忽略。
300 400系列属于老型的PLC 用STEP7可以编程使用
至于1200 1500需要用博图  你用V13就可以。
这样就不用一直用博图卡着机子干活。
其它软件用的能减少机器的卡顿。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V15还没有SP1版本,目前是Update3版本。

V15.1并不是V15的SP1版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网友K:
回复 网友N: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解惑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V15还没有SP1版本,目前是Update3版本。

V15.1并不是V15的SP1版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兄弟。那建议楼主选择V14SP1吧。本胖也是装的这个。稳定性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要看你新设备用的什么版本,我这里新进设备TIA15.1,而单位提供的是15版本,结果就打不开厂家给的程序。
这倒是个问题,希望写程序的大神不要用太高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V15还没有SP1版本,目前是Update3版本。

V15.1并不是V15的SP1版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兄弟。那建议楼主选择V14SP1吧。本胖也是装的这个。稳定性还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建议换电脑,用最新的SP1版本的TIA,现在应该是V15SP1吧。

V15还没有SP1版本,目前是Update3版本。

V15.1并不是V15的SP1版本,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好的,谢谢

网友O:
回复 网友L:
当然是所有版本都装上   还有个v13装在win7上面在

网友P:
回复 楼主:
我N多个硬盘 一个电脑

网友Q:
回复 网友O:
看到你这楼,不由地表情竖起了大拇指哦

网友R(2019-12-03):
200,smart,300,14.1,15.1如果偏西门子的装这几个一起可以兼容的。不过我一般会备一个虚拟机专门装这几个,然后V15是客户那边有个项目是用15做的,客户不想升级版本,只能临时安装一个V15

网友I:
引用 网友D:
V13,安装完只需要十多G,比V15占用内存少很多,你也可以使用STEP7软件编程
STEP7不支持1500

网友S:
我目前是老笔记本上装的V13的,新本上装V14。。假如用V15做好的程序下到PLC后再能不能用V13打开编程呢?